求助维修LG

楼主(2012-04-14):
客户拿来一台LG显示器,说是看会就黑屏了,都是1个小时或者更长,我试了试2个小时后黑屏了,指示灯还亮,我打开看看 电容没事,灯管也没事!我想请高手帮一下,是那的事啊

网友:
LG 的通病。 灯管问题大些 。

网友:
灯管虚汗,你把灯管拆下来拽一下灯管线接口那,肯定有一根虚汗了,一拽就掉了

网友:
灯管 虚焊 LG  通病

网友:
我试试昂!谢了大家

网友:
灯管地线掉了问题

网友:
灯管不坏也换掉,就好了。

网友:
可以打开看看是不是灯管没有焊好。

网友:
谢大家了,我拆开看了灯管那都烧黑了,线一动就掉了,谢了大家告诉我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