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KPL SE不复位维修

楼主(2012-04-14):
同行送修ASUS P5KPL SE,上电复位灯常,能量一遍整板电压,CPU供电没电压,上管有12V输入,G级没控制电压,一般来说都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直接量了RT9605和RT8800的工作条件,发现RT8800的VDD5V没有,目测和16脚相连的一个小电阻腐蚀,直接飞线,上电跑码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
CPU没有供电,还不到测复位的时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