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X电源里面那个最大的环形电感到底起啥作用的

楼主(2012-04-14):
就是+5V +12V -5V -12V电压输出公用的那个环形线圈!他具体叫什么名字啊?

自己查了下资料,有的说是储能电感,有的说叫输出变压器,作用是储存能量;有的说是起滤波作用!也有的说是低通滤波,和前面交流输入一样是防止产生干扰用的.....开始糊涂了....

我想如果是普通的滤波,能量平滑,那么通常一路电压用两个电容夹一个柱形电感组成π型滤波应该足够了吧

后来做了下试验,发现如果拿掉这个线圈,将+5V的部分用导线直接连起来,则+5V变成8.4V,而且在比较大的负载(10A以上)时输出电压也非常稳定,而+12V则升到了24V(在双二极管输出端测得的)

请教有谁看到过有关这个电感的分析文章或者资料,不胜感激

hjq
九天说得是,5V到8.4了 12V到24了咋就没保护?滤波电容没炸?楼主你用示波器测试这个线圈的两端,再结合主板CPU供电电路的电感就明白是什么作用了.
真奇怪你这个电源的保护电路到那去了,难道被你破坏了吗?要不然早应该起保护了

网友:
输出变压器 应该  具体  也不清楚

网友(点评):
不愿意随意插嘴,打破气氛。就坐在沙发边上,看高手过招吧。。。

网友:
共模电感..........

这个电感起相互影响,平衡5V和12V的负载电压的作用。楼主做那实验不知道12V的电容有没放烟花了

网友:
主要想知道的是:如果去掉这个线圈,对电压的输出到底有什么作用!

假如我只使用+5V这一路输出,其他几路完全不使用,那么去掉这个线圈对+5V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与滤波电容一起滤除高频的交流成分 保证输出纯净的直流电
这个是电感      后面那个图是变压器

网友:
  我也不是很明白这个东西的用处,但也重来不敢向楼主这样搞,呵呵,还是等前辈来上上课吧。

网友:
感谢hjq 的点评,能不能请你说一下这个道理,我已经找过了,找不到相关的资料,你的电瓶应该就是我想要弄明白的事情,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准确说应该是储能电感。
详情可以参照 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 ,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

网友:
今天修一个电源 就只这个电感虚焊了(边上都烧黑了) 有待机电压 但短接不通电
后来拆下里测了里面没断 重新焊在边上一个孔里(原来的地方都烧黑了) 电源修好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问题已经问了几年了吧^_^
从这个电感在电路中的位置,我分析是电抗器,而且是互感型电抗器,应该有一定平衡各组输出电压的作用(稳压)。遗憾我没有找到更进一步的原理分析。

网友A:
这个电感的作用其实不止一个!而且基本是12v、-12v和5V输出的“共模扼流电感”,也叫“功率因素校正变压器”。它在电路中的作用:
1.为5V、12V、-12V输出作低通滤波,使输出电压更平滑。
2.为5V、12V、-12V输出作平衡。在某路负载过大的情况下,会影响到其它各路输出。例:12V负载过重,电压会降低,这时候,稳压电路会让12V电压上升到额定值,但轻载的5V电压就会升高,-12V会降低,严重情况下会使这两路电压超出额定范围而引发故障。如版主所说,在这个共模电感的互感作用下,5V电压和-12V电压会被强制拉在额定的范围。
3.起到扼流作用,在某路电流需求突然增大的情况下,该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电源电流输出会有一个延迟,从而对电源起到保护作用。
4.该电感可以提高电脑开关电源的输出效率!以下为文摘:以它为主来构成功率因素校正电路,简称PFC电路,起自动调节负载功率大小的作用。当负载要求功率很大时,则PFC电路就经过L2来校正功率大小,为负载输送较大的功率;当负载处于节能状态时,要求的功率很小,PFC电路通过L2校正后为负载送出较小的功率,从而达到节能的作用。)
5.共模电感还可以起到EMI滤波作用。

网友B:
兄弟,这些是谁告诉你的呀?哪本书上提过呢?说说看。
PFC是在AC输入部分的,而这里不存在谐波问题,补偿何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这些是谁告诉你的呀?哪本书上提过呢?说说看。
PFC是在AC输入部分的,而这里不存在谐波问题,补偿 ...

我从各种不同资料中看来的,在这里总结一下,也许有些并不正确。关于这个电感所组成的电路叫FPC电路,也就是从一个文章上抄来的,所以注明了是文摘。不过FPC并不是输入那部分专有的,就FPC的定义来说,这个输出用的电感也有类似的作用呀。
另外,有变化的电流通过一个电感线圈,就会在邻近的线圈中产生感应电压和感应电流,当然也会有谐波产生,而且输出电流变化越大,这个补偿作用越明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从各种不同资料中看来的,在这里总结一下,也许有些并不正确。关于这个电感所组成的电路叫FPC电路,也就 ...

首先,是PFC,不是FPC。
其次,PFC首要解决的是由于二极管非线性引发的谐波电流,然后才是电流与电压的相位不同。
第三,建议还是看看正规出版社权威著作或国外IC厂商的英文资料对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C:
以本人对开关电源的粗略了解,开关电源主要由三大元件构成:
1,开关器件。具体在电源里应用的有三极管,场效应管,二极管。包括了开关管与续流二极管。
2,储能电感。开关导通之时,电能转化为磁能存储于电感器之中,开关关断时,电感器向负载释放能量。
3,储能电容。与储能电感不同的是,当开关关断,且储能电感之中的能量释放完毕但又未到开关导通之时,由储能电容向负载释放能量。
以下图是降压式开关电源的基本电路拓朴。

图中,电感器即为三大器件之一,储能电感。TR是开关管,D1是续流二极管。C是储能电容。
下图是采用变压器隔离的变形电路。

其中,上部的基本电路就是在ATX电源中非常常见的半桥变换器。
图中,CA,CS即是二个大电解电容,S1,S2对应二个主开关管,T1只是起隔离与电压变换的作用,将半桥电路产生的高压脉冲变换为相对低压的脉冲。D1,D2的作用较为复杂,充当着开关管与续流二极管的双重作用。电感器L,就是三大件之一的储能电感。C是储能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以本人对开关电源的粗略了解,开关电源主要由三大元件构成:
1,开关器件。具体在电源里应用的有三极管,场 ...

T1不仅是高低压变换,它才是真正的储能电感!后面的L仅属于滤波电路的一部分,叫LC滤波。它通常设计为滤除低频波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是PFC,不是FPC。
其次,PFC首要解决的是由于二极管非线性引发的谐波电流,然后才是电流与电压的相 ...

感谢指正!
仔细查阅了PFC相关的一些文档,总体原理和设计目的是知道了。对于它所说的一些东西还是不太了解,特别是它所说的效率,总感觉有些不对劲,但对于谐波的抑制,主动PFC倒可以在这一级解决得相对漂亮。
电源电源输出那部分的共模电感,说得最多的还是用于调节各组输出电压,对于它的EMI滤波和所谓PFC功能,介绍得相当少。
有一点请教:从主变压器出来的依然是AC,与输入级相比,只是电压低,频率高,经过肖特基整流之后才是D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本人对开关电源的粗略了解,开关电源主要由三大元件构成:
1,开关器件。具体在电源里应用的有三极管,场 ...

这是我根据长城ATX-300P4-PFC绘制的电路图,和你给出的图3-35比对,并非同一拓扑。

我认为这里L7主要不是起储能作用,而是作为电抗器。

另外,后面的L2、L3、L4、L6及相应的电容组合则是LC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T1不仅是高低压变换,它才是真正的储能电感!后面的L仅属于滤波电路的一部分,叫LC滤波。它通常设计为滤除 ...

此言差矣。
半桥变换器的变压器只是变压器。起变压和隔离作用。
单端正激式变换器的变压器也只是变压器。起变压和隔离作用。
只有单端反激式变换器的变压器才真正是变压器与储能电感合二为一的。
所谓的LC滤波,有的电源有,有的电源没有。正规一点的电源例如FSP之类,在圆形大电感后面还有一个电感器,那才是真正的LC滤波电路。
同一个元件用在不同的位置,其作用是不相同的。因此才会有例如储能电感,LC滤波之类的名称。
若阁下连开关电源的基本形式都还搞不清楚,建议找本正规的书来看看。因为这些是开关电源最根本的,最基础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指正!
仔细查阅了PFC相关的一些文档,总体原理和设计目的是知道了。对于它所说的一些东西还是不太 ...

“从主变压器出来的依然是AC,与输入级相比,只是电压低,频率高,经过肖特基整流之后才是DC吧?”,没错。
看来,你对PFC的基本作用还是没理解。

网友:
我是通过把ATX电源从多组输出电压,改为单输出电压时发现此电感器的作用的。大侠可以去试验试验。别被那众多的绕组蒙蔽了眼睛。
其实这个大电感当中是存在着例如互感器或是变压器的作用的,因为各输出电压之间在这里得到了一定的平衡,相互影响相互牵制。
但其最根本的作用,仍然是储能电感。若其作用是电抗器或LC滤波,目的是为了平直直流输出的作用的话,那么我可以刻意的省略掉它,不去追求直流输出的性能。同时把多组电压修改为单一电压输出。但省略此电感后的结果,还望大侠亲自去试验一下。同时可以用波波测量一下电源中各点的波形辅助判断。

网友A:
楼主可以进一步实验一下:
1.把这个电感的5V部分断开,用导线直连但12V、-12V部分保留,看输出怎么样。
2.把12V、-12V断开,用导线直连,5V部分保留,看结果怎么样。
3.取下电感不用,直接把各组用导线直接连接,看结果怎么样。
本人手上正好有一个换下来的旧电源,也做一下实验,等下把结果报上来。

实验结束。
本人用的上普电源实验,输出是CLC滤波,做工还算扎实。不取掉输出共模电感时,输出正常,负载稳定。
实验中,本人仅能成功断开-12V组,5V、12V组无论全断开改用导线还是仅断开一组改用导线,空载和负载状态均无法启动,风扇一转即停,直接把7500B第4脚对地也无法开启主电源。

从共模电感本身来说,它就有三个作用:EMI滤波、扼流、互感补偿,因此可以说,该电感在电源电源中绝不是单一的作用。各位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也不足为奇了。楼主所说仅连接5V也能输出,可能是电源的取样和保护在这个电感的后面吧,而我所用的上普电源取样保护设在电感之前了,以致我无法进行进去。等楼主进一步实验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进一步实验一下:
1.把这个电感的5V部分断开,用导线直连但12V、-12V部分保留,看输出怎么样。
2 ...

阁下的试验没有意义。
你不能只省略某一绕组。你要做试验的话,把整个大电感拆除,把相应的绕组用导线来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感的作用其实不止一个!而且基本是12v、-12v和5V输出的“共模扼流电感”,也叫“功率因素校正变压器”。 ...

第3点是明显错误的,如你假设成立,不断出现延迟,那电源输出就不正常了,毕竟负载(主板、硬盘……)是动态的,电流会处于变化当中。
第4点是明显错误的,PFC设计本意不是控制输出功率。想改变负载的功率大小,是调电压呢?还是调电流呢?我认为PFC始终在工作,它是在调波形,解决谐波失真和补偿相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阁下的试验没有意义。
你不能只省略某一绕组。你要做试验的话,把整个大电感拆除,把相应的绕组用导线来 ...

我已经拆了呀,无论拆完还是只拆5V、12V中的一组改用导线,都不能让电源正常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拆了呀,无论拆完还是只拆5V、12V中的一组改用导线,都不能让电源正常工作。

此结果,是电源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对吧。
是否还可以继续证明此电感的三个作用:EMI滤波、扼流、互感补偿?
很明显,此电感就是开关电源的三大件之一,储能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感的作用其实不止一个!而且基本是12v、-12v和5V输出的“共模扼流电感”,也叫“功率因素校正变压器”。 ...

这里有份资料介绍了PFC,你可以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此结果,是电源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对吧。
是否还可以继续证明此电感的三个作用:EMI滤波、扼流、互感补偿 ...

这个结果并不说明你的结论是正确的,也不能否定我的结论,毕竟不同的电源有不同的设计,就像之前一个坛友说他遇上一个电源,输出电感的磁芯掉了,竟然引发电脑工作不正常一样,很多电源甚至省掉了那个电感,电脑也能正常工作。
共模电感的这三个特性是从一个外国产商资料中看到的呀。
你去了解一下共模电感,就知道这三个作用是它本身的特性决定的!
事实上,今天实验用的上普电源,在去掉输出共模电感后,在7500B第1脚加上一个2K电阻对地,电源就可以启动,5V输出为4V,12V输出值为8V多。如果我愿意,还可以修改它,让它正常输出5V和12V并正常负载。当然,电路也就可能发生更多改变。
楼主手上的电源即在去掉该电感,用导线接通5V输出,5V输出为8.4V,负载电流达10A还能稳定,就足以说明这个电感的“储能”是立不住脚的。宇光版主也指出了你给出的电路与电脑所用开关电源电路的不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果并不说明你的结论是正确的,也不能否定我的结论是错误的。
你去了解一下共模电感,就知道这三个 ...

如此说来,阁下肯定是非常了解共模电感了。
但据在下所知,共模电感有一个特点,就是电感中最起码有两个或以上的绕组,各绕组圈数相同。且电流的方向也有讲究,敢问阁下有无拆解过ATX电源中的那个所谓的共模电感呢?各绕组的情况如何?电流流向又如何?
另外在下可以肯定一件事,阁下肯定没有见过采用半桥变换器的电动车充电器。这是一个缩小版的AT电源,而且阁下所言的共模电感,在这里只有一个绕组。敢问如何实现共模电感的三个作用?
稍后在下尝试一下把之前论坛的兄弟所上传的电动车充电器之电路图找来,阁下再给分析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此说来,阁下肯定是非常了解共模电感了。
但据在下所知,共模电感有一个特点,就是电感中最起码有两个 ...

我没见过,只是生产过,不过我们生产的电动车电源上没有输出滤波那个电感,因为要省钱,利益最大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此说来,阁下肯定是非常了解共模电感了。
但据在下所知,共模电感有一个特点,就是电感中最起码有两个 ...

你说法并不足以证明湘南剑是错的。
但为什么共模电感一定要3箭齐发呢?
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发挥储能功能呢?

网友(点评):
被宇光大侠抓到尾巴了。我承认错误。只要他能实现一项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没见过,只是生产过,不过我们生产的电动车电源上没有输出滤波那个电感,因为要省钱,利益最大化。

没错。的确电动车充电器里没有输出滤波的那个电感。但是只要你生产的是半桥式电源,就有那个储能电感。不要与最常见的3842充电器混为一谈。
找图花了不少时间。阁下好好看看,图中整流二极管后面的,可是共模电感?

抱歉,最后一张图上有点错误。少了一个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法并不足以证明湘南剑是错的。
但为什么共模电感一定要3箭齐发呢?
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发挥储能功 ...

最后一问的答案很简单,因为变压器在这个电路里,储不了能。
开关管导通时,产生的方波电压加在初级绕组上,而次级感应出的电压随即被二极管加至后面的圆形电感上了。而开关管截止时,次级无任何形式的感应电压产生。如何体现存储能量以及释放能量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错。的确电动车充电器里没有输出滤波的那个电感。但是只要你生产的是半桥式电源,就有那个储能电感。不 ...

我仔细看了半桥拓扑的介绍,L7确如你所说是储能的

网友C:
补充说明:之所以说开关管在截止时开关变压器次级无电压产生,那是示波器观察的结果。不是凭空想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充说明:之所以说开关管在截止时开关变压器次级无电压产生,那是示波器观察的结果。不是凭空想像。

其实我们对电源了解的都并不深刻,对于不可调的开关管电源,输出电感是不用的,你所发的电源图纸以及电脑半桥电源都是属于输出可调整的类型, 这个电感就必不可少。真正来说,只有BUCK电路中这个电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储能电感。而这个多绕组的电感,它的作用可能我们认识都不是很多,能有这么多探讨,也是很有意义的。
今天虽然被宇大版主和午夜朋友轮流K了一番,但学到不少东西,非常感谢 ~!

网友:
起稳定供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