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v3000 945高清图!!

楼主(2012-04-14):
那位兄弟手头有V3000 945独显的板 做显卡的可能不小心搞掉了几个零件 不用整板图,发显卡那边的图,最好有正反面,多谢了

网友:
你版号多少

网友:
看图纸啊。求图谁愿意拍给你啊,现在这个机器都很少修到了。

网友:
我这有  ,但还没拆机. 不知道什么芯片组 等会修的时候拍给你

网友:
我拍的很清楚了,你点此图还可以放大看的,这电阻板子上是没有的,我帮你确认过了。这机器如果一次做不成功可以稍微加高点温度或者延长时间,应该就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