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主板跑D4

楼主(2012-04-14):
今天修到一张V星主板。。刚刚拿来是点的亮的!但是复位下就不能点亮了。。然后跑D0 跑D4 。。内存换过了!北桥也加焊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求高人指点!!!小弟在线等!!

网友:
其他供电都是正常的!!

网友:
V星G31M3的主板!!

网友A:
V星G31M3的主板 跑D4刷BIOS 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V星G31M3的主板 跑D4刷BIOS 必好

谢谢了!!!我去试试!

网友:
刷BIOS,今天我也修到,正在修呢。。。

网友:
这种板子BIOS坏得蛮多的。

网友:
这个结果还是得等到明天刷了在说!!我不会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