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NW35E 奇怪问题

楼主(2012-04-14):
SONY VGN-NW35E  具体问题现象:主板没有修过 没有进过液体    开机有电流跳变  有时屏幕背光能点亮 屏幕左上角有光标一直闪烁(没有SONY LOGO 出现)按键盘没任何反应 按开关键能关机  ;有时屏幕不亮 看电流跳变 是能过内存 到显卡的时候电流上不去 用万用表测量 显卡供电为0.96v 对比屏幕能显示的时候 显卡供电的电压为1.16V   .刷过BIOS 换过控制芯片上下管 测量过各个脚的对地阻值都正常    重植过显卡 现象仍旧一样 !手上没有全新的显卡 正等配件  显卡是ATI 216-0728018

网友: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当光标,显卡的问题可能性较大,但也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没看过sony的图纸不太好说个人觉得显卡是没必要再换了。应该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刚开始能开始,就是死机,换内存以后,能够进入系统,但是用一会还是死机,死机以后再开机就直接变不开机了,看电流没过内存,感觉不像是显卡跟北桥的问题,因为都吹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