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泰G31-M7 TE跑0b

楼主(2012-04-14):
今收到客户此主板,刚开始时不跑吗 清理了灰尘后跑到0b就不动了,偶尔有两次跑到0c 开机后不久南桥有点烫,求思路
主板
求助

网友:
补充: 各电压正常

网友:
可能是内存没搞好

网友:
这还求P思路啊,按照时序来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你也可以换换32.768试试!

网友(2017-08-25):
放放电,是不是静电的问题

网友:
这么老的板GB南桥挂了也有可能,如果直接跑0b,说明是乱码也就是没跑马,反之,就查下内存工作条件,自检内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