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2 64G 开机过个几分钟就重启

楼主(2012-04-14):
有没人回答我一下。

网友:
上网查下苹果刷机试下先.

网友:
刷机不行就还主板吧重启比不开机还严重

网友(2012-07-17):
内部硬件问题吧,比较麻烦.

网友:
一般都是电池问题。

网友(2012-08-22):
应该是CPU问题

网友:
供电不知道查了没有。

网友(2012-09-24):
刷机,不行,就别整了

网友(2013-05-26):
如果排除了電池問題的話就刷機嘛,基本上能刷好

网友(2014-05-24):
我有一台 是充电的一瞬间有电池标志但是过一会就开不了机啦 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