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6-735-A2和G86-740-A2的区别

楼主(2012-04-14):
G86-735-A2和G86-740-A2的区别  具说是可以带用   但不知两个有啥区别????在此请教   谢谢

网友:
没有人知道啊???我真惊了

网友:
是肯定可以代替的

网友:
我没记错是带不了 用741代735开机无显 换回735就OK了 华硕F8SG的机子

分机器来的

网友:
一个耐高温,一个不耐温。耐高温的不容易坏,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