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掉电 求助

楼主(2012-04-14):
    板号:ELSA GM  触发后,电流到0.25 掉电,测量各电感电压,除CPU电感电压没出来,其余各电感电压都出来了!CPU 供电电路,是由一个主芯片,和三个从芯片组成的电路,测量主芯片ISL6260工作条件:18脚 VIN:19V;     20脚 VDD :5V;     39脚 3V3: 3.3V;    35脚 VR-ON :3.3V ; 37脚 DPRSTP#: 1.05V;  这些工作条件都正常。25 26 27 脚:输出 2.6V 的驱动电压,从芯片工作条件:1脚:BOOT: 2.7V; 5脚:VCC:5V   未输出驱动电压驱动MOS管。。。。。。还有一个现象,不上CPU时,CPU电压1.45V,上CPU就没电压。请论坛各位大哥,帮助分析下。。。。不胜感激!我觉得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怎么还没出电压?附上电路图 dell 1420

网友A:
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B:
是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C:
我没办法下载电路图,可否寄给我,我来帮着看看。个人觉得是负载能力不够,或者是出来后又没有了,接下来的时序中有信号被吃掉了

网友:
换个U试试 或把主从供电芯片换掉

网友:
是什么CPU  不行就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办法下载电路图,可否寄给我,我来帮着看看。个人觉得是负载能力不够,或者是出来后又没有了,接下来的 ...

加我QQ:44539433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独显还是集显

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没短路的地方,有短路就好办了

网友:
     CPU座有虚焊吧?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足的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换了CPU 主从供电芯片!谢谢各位朋友的分析。。。。。

网友:
我这现在也有一个这样的本  多谢指导 我试试

网友(2012-05-23):
还真没有见过这样的高手,不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