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总是检C1,但是不报警内存,。。。??

楼主(2012-04-14):
联想945GC总是检C1,但是不报警内存,插上内存和不插内存都是这样,总是一直检测C1我换过南桥,北桥,IO ,刷过BIOS 加焊过CPU座子,但是故障还是这样,我这块吐血了,我这有两个这样的板子,都这毛病,这是怎么回事呢,有知道的吗。谢谢大家,参考一下,传授点经验,,,,,,,,,,,,,,,,

网友A:
换CPU试一下,我修过一块板黑潮BI-100,跑C1,然后是E0,测试各点电压都正常。后来换一个CPU后,正常跑码了。你试一下看看,不一定是同一种毛病。

网友(点评):
很有可能。

网友:
还有,或者桥虚焊!压桥看!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啊!?

网友B:
不过内存南北桥都动了真要吐血啊

内存的工作条件,不知道他查了吗

网友:
先查一下内存的SMDATA、SMCLK等这两个信号是否正常!与其南桥相连的电阻是否损坏!

网友:
插上蜂鸣器看看会不会响,不响就证明还没有跑U,查与CPU有关的工作条件,如果会响才是检不到内存,查内存供电/Ref/CLK/DATA BUS/ADD BUS/SMB BUS等~~!

网友:
有次我有块945的板子上E5200的CpU跑C1,上E2180正常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内存南北桥都动了真要吐血啊

我这有五块这样的板子,开始都是一个毛病,就是主板自动加电复位灯常亮检B0喇叭长鸣,换完南桥后好了三块,这两块换完南桥后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试一下,我修过一块板黑潮BI-100,跑C1,然后是E0,测试各点电压都正常。后来换一个CPU后,正常跑码了 ...

我这有块P43.0有个双核E2200.我都试了故障情况一样,,,,,,,,,,,

网友:
你太有才了不过内存干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