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十大共性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2-04-14):
打印机十大共性故障解决方法
一、打印机输出空白纸

  对于针式打印机,引起打印纸空白的原因大多是由于色带油墨干涸、色带拉断、打印头损坏等,应及时更换色带或维修打印头;对于喷墨打印机,引起打印空白的故障大多是由于喷嘴堵塞、墨盒没有墨水等,应清洗喷头或更换墨盒;而对于激光打印机,引起该类故障的原因可能是显影辊未吸到墨粉(显影辊的直流偏压未加上),也可能是感光鼓未接地,使负电荷无法向地释放,激光束不能在感光鼓上起作用。

  另外,激光打印机的感光鼓不旋转,则不会有影像生成并传到纸上。断开打印机电源,取出墨粉盒,打开盒盖上的槽口,在感光鼓的非感光部位做个记号后重新装入机内。开机运行一会儿,再取出检查记号是否移动了,即可判断感光鼓是否工作正常。如果墨粉不能正常供给或激光束被挡住,也会出现打印空白纸的现象。因此,应检查墨粉是否用完、墨盒是否正确装入机内、密封胶带是否已被取掉或激光照射通道上是否有遮挡物。需要注意的是,检查时一定要将电源关闭,因为激光束可能会损坏操作者的眼睛。

  二、打印纸输出变黑

  对于针式打印机,引起该故障的原因是色带脱毛、色带上油墨过多、打印头脏污、色带质量差和推杆位置调得太近等,检修时应首先调节推杆位置,如故障不能排除,再更换色带,清洗打印头,一般即可排除故障;对于喷墨打印机,应重点检查喷头是否损坏、墨水管是否破裂、墨水的型号是否正常等;对于激光打印机,则大多是由于电晕放电丝失效或控制电路出现故障,使得激光一直发射,造成打印输出内容全黑。因此,应检查电晕放电丝是否已断开或电晕高压是否存在、激光束通路中的光束探测器是否工作正常。

  三、打印字符不全或字符不清晰

  对于喷墨打印机,可能有两方面原因,墨盒墨尽、打印机长时间不用或受日光直射而导致喷嘴堵塞。解决方法是可以换新墨盒或注墨水,如果墨盒未用完,可以断定是喷嘴堵塞:取下墨盒(对于墨盒喷嘴不是一体的打印机,需要取下喷嘴),把喷嘴放在温水中浸泡一会儿,注意一定不要把电路板部分浸在水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对于针式打印机,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打印色带使用时间过长;打印头长时间没有清洗,脏物太多;打印头有断针;打印头驱动电路有故障。解决方法是先调节一下打印头与打印辊间的间距,故障不能排除,可以换新色带,如果还不行,就需要清洗打印头了。方法是:卸掉打印头上的两个固定螺钉,拿下打印头,用针或小钩清除打印头前、后夹杂的脏污,一般都是长时间积累的色带纤维等,再在打印头的后部看得见针的地方滴几滴仪表油,以清除一些脏污,不装色带空打几张纸,再装上色带,这样问题基本就可以解决,如果是打印头断针或是驱动电路问题,就只能更换打印针或驱动管了。

  四、打印字迹偏淡

  对于针式打印机,引起该类故障的原因大多是色带油墨干涸、打印头断针、推杆位置调得过远,可以用更换色带和调节推杆的方法来解决;对于喷墨打印机,喷嘴堵塞、墨水过干、墨水型号不正确、输墨管内进空气、打印机工作温度过高都会引起本故障,应对喷头、墨水盒等进行检测维修;对于激光打印机,当墨粉盒内的墨粉较少,显影辊的显影电压偏低和墨粉感光效果差时,也会造成打印字迹偏淡现象。此时,取出墨粉盒轻轻摇动,如果打印效果无改善,则应更换墨粉盒或调节打印机墨粉盒下方的一组感光开关,使之与墨粉的感光灵敏度匹配。

  五、打印时字迹一边清晰而另一边不清晰

  此现象一般出现在针式打印机上,喷墨打印机也可能出现,不过概率较小,主要是打印头导轨与打印辊不平行,导致两者距离有远有近所致。解决方法是可以调节打印头导轨与打印辊的间距,使其平行。具体做法是:分别拧松打印头导轨两边的调节片,逆时针转动调节片减小间隙,最后把打印头导轨与打印辊调节到平行就可解决问题。不过要注意调节时调对方向,可以逐渐调节,多打印几次。

  六、打印纸上重复出现污迹

  针式打印机重复出现脏污的故障大多是由于色带脱毛或油墨过多引起的,更换色带盒即可排除;喷墨打印机重复出现脏污是由于墨水盒或输墨管漏墨所致;当喷嘴性能不良时,喷出的墨水与剩余墨水不能很好断开而处于平衡状态,也会出现漏墨现象;而激光打印机出现此类现象有一定的规律性,由于一张纸通过打印机时,机内的12种轧辊转过不止一圈,最大的感光鼓转过2~3圈,送纸辊可能转过10圈,当纸上出现间隔相等的污迹时,可能是由脏污或损坏的轧辊引起的。

  七、打印头移动受阻,停下长鸣或在原处震动

  这主要是由于打印头导轨长时间滑动会变得干涩,打印头移动时就会受阻,到一定程度就会使打印停止,如不及时处理,严重时可以烧坏驱动电路。解决方法是在打印导轨上涂几滴仪表油,来回移动打印头,使其均匀分布。重新开机后,如果还有受阻现象,则有可能是驱动电路烧坏,需要拿到维修部了。

  八、打印机不打印

  引起打印机不打印的故障原因有很多种,有打印机方面的,也有计算机方面的。以下分别进行介绍:

  1. 检查打印机是否处于联机状态。在大多数打印机上“OnLine”按钮旁边都有一个指示联机状态的灯,正常情况下该联机灯应处于常亮状态。如果该指示灯不亮或处于闪烁状态,则说明联机不正常,重点检查打印机电源是否接通、打印机电源开关是否打开、打印机电缆是否正确连接等。如果联机指示灯正常,关掉打印机,然后再打开,看打印测试页是否正常。

  2. 检查打印机是否已设置为默认打印机。点击“开始/设置/打印机”,检查当前使用的打印机图标上是否有一黑色的小钩,然后将打印机设置为默认打印机。如果“打印机”窗口中没有使用的打印机,则点击“添加打印机”图标,然后根据提示进行安装。

  3. 检查当前打印机是否已设置为暂停打印。方法是在“打印机”窗口中用右键单击打印机图标,在出现的下拉菜单中检查“暂停打印”选项上是否有一小钩,如果选中了“暂停打印”请取消该选项。

  4. 在“记事本”中随便键入一些文字,然后单击“文件”菜单上的“打印”。如果能够打印测试文档,则说明使用的打印程序有问题,重点检查WPS、CCED、Word或其他应用程序是否选择了正确的打印机,如果是应用程序生成的打印文件,请检查应用程序生成的打印输出是否正确。

  5. 检查计算机的硬盘剩余空间是否过小。如果硬盘的可用空间低于10MB则无法打印,检查方法是在“我的电脑”中用右键单击安装Windows的硬盘图标,选择“属性”,在“常规”选项卡中检查硬盘空间,如果硬盘剩余空间低于10MB,则必须清空“回收站”,删除硬盘上的临时文件、过期或不再使用的文件,以释放更多的空间。

  6. 检查打印机驱动程序是否合适以及打印配置是否正确。在“打印机属性”窗口中“详细资料”选项中检查以下内容:在“打印到以下端口”选择框中,检查打印机端口设置是否正确,最常用的端口为“LPT1(打印机端口)”,但是有些打印机却要求使用其他端口;如果不能打印大型文件,则应重点检查“超时设置”栏目的各项“超时设置”值,此选项仅对直接与计算机相连的打印机有效,使用网络打印机时则无效。

  7. 检查计算机的BIOS设置中打印机端口是否打开。BIOS中打印机使用端口应设置为“Enable”,有些打印机不支持ECP类型的打印端口信号,应将打印端口设置为“Normal、 ECP+EPP”方式。

  8. 检查计算机中是否存在病毒,若有需要用杀毒软件进行杀毒。

  9. 检查打印机驱动程序是否已损坏。可用右键单击打印机图标,选择“删除”,然后双击“添加打印机”,重新安装打印机驱动程序。

  10. 打印机进纸盒无纸或卡纸,打印机墨粉盒、色带或碳粉盒是否有效,如无效,则不能打印。

  九、打印机卡纸或不能走纸

  打印机最常见的故障是卡纸。出现这种故障时,操作面板上指示灯会发亮,并向主机发出一个报警信号。出现这种故障的原因有很多,例如纸张输出路径内有杂物、输纸辊等部件转动失灵、纸盒不进纸、传感器故障等,排除这种故障的方法十分简单,只需打开机盖,取下被卡的纸即可,但要注意,必须按进纸方向取纸,绝不可反方向转动任何旋钮。

  如果经常卡纸,就要检查进纸通道,清除输出路径的杂物,纸的前部边缘要刚好在金属板的上面。检查出纸辊是否磨损或弹簧松脱,压力不够,即不能将纸送入机器。出纸辊磨损,一时无法更换时,可用缠绕橡皮筋的办法进行应急处理。缠绕橡皮筋后,增大了搓纸摩擦力,能使进纸恢复正常。此外,装纸盘安装不正常,纸张质量不好(过薄、过厚、受潮),也会造成卡纸或不能取纸的故障。

  十、打印出现乱字符

  无论是针式打印机、喷墨打印机还是激光打印机出现打印乱码现象,大多是由于打印接口电路损坏或主控单片机损坏所致,而实际检修中发现,打印机接口电路损坏的故障较为常见,由于接口电路采用微电源供电,一旦接口带电拔插产生瞬间高压静电,就很容易击穿接口芯片,一般只要更换接口芯片,该类故障即可排除。另外,字库还没有正确载入打印机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

网友:
学徒工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