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G笔记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2-04-14):
联想E46G笔记本开机电压0.35然后就掉电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都修了好几台了都没修好,听他们说这是通病我想知道这是什么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才0.35电压应该还有没有出来吧,看看电感还有哪个电压没有出来啊,应该是电压不全保护了

网友:
应该CPU还没工作吧

网友:
8个脚或者6个脚。提醒到此、

网友:
I know, I took many such fault notebook compu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