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有待机电压但不启动

楼主(2012-04-14):
atx有待机电压但不启动,短接绿黑,风扇不转,把494对地短接风扇会转,我把339也换了还是不行,还有什么可能会坏。
494的8脚2.26V  11脚2.25V,怎么不相等。
短接绿黑494的4脚不会变0V,仍有3.5V左右

网友:
拆下494到945的一个二极管,测量没坏,再重新焊上,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
有待机电压说明 电源辅助部分是好的,查下电源高压部分吧,一般开关管坏,电解电容坏,限流电阻坏,整流二极管坏,查下这些地方吧!一定能修复的~!

网友:
         顺着8脚,11脚查出来的2个三级管,看看是不是有问题。还有电阻,有问题不。494 4脚不变0v是339保护了,自己先学跑电路吧。我是跑电源电路花了半个月呢。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正在查找原因当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