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2-04-14):
DELL 17寸正屏液晶接上电源之后按开关键无反应,是电源高压一体板,测得有输入交流的220V电压,但是高压部分没有输出,是高压板哪个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你说的太概略了,我无法准确判断,只能给出大体思路。首先.按开机键没反应,说明基础供电都没上来。这间接地说明了你的电源板已经有问题了。解决思路:检查电源,模块保险、整流桥、初级电容、开关管、电源控制器(电源管理芯片),这些中注定有出问题的,不然不会连基础供电都没有。另外,你说高压板有问题,我看可能性不大;因为,如果是高压板短路或负载不足,当你按下电源按键时指示灯应该闪一下然后熄灭,或者指示灯鲜绿后红。就故障分析,电源模块出现问题的几率较大,所以建议重点检查电源模块那几个主要元件,然后循序渐进,最终把问题解决。

网友:
看看大的三极管,二级管偶没有坏啊,桥堆什么的肯定要测一遍啊,那什么都不测怎么判断是哪个坏掉了啊

网友:
发个图呗 说下显示器型号  测量一下5V   12V都有吗?

网友:
保险,桥堆,三极管。检测下是否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