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拆解

楼主(2012-04-14):
硬盘磁头来回摆动有异响如何处理,是否有人在普通环境下处理过。

拆过
你是在搞破坏吧.里面东西一定不重要了...这样操作......

网友:
磁头来回摆动的原因就是寻找不到数据,那也就是说磁头本身已经有问题了,除非换头,没别的解决办法。再说,我看你这个盘好像是迈拓20G的,换头?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
就算是40G也不过是40-50快一必要吗?
不是20g是40g的

网友:
哎呦    这样都行     这硬盘 估计 废了

网友:
看来楼主有很重要的数据在里面,不然这硬盘一点维修价值都没有。

网友:
没有价值,除非有重要数据

网友:
看这架势 楼主是修不好了

网友:
6E040的盘,磁头在盘片下面,最好是把盘片放到一个好盘上读取数据。

青椒罗工 不在无尘 下面 开盘 盘不就是报废了吗

网友:
没价值啊

网友:
都盘片露尘了,没用了

网友:
最起码弄个金鱼缸改个无尘中不。。。

网友:
此硬盘做砂轮或改制成绵花糖机器吧,

网友:
这种硬盘报废率很高

网友:
没有修过硬盘,到是拆了几个硬盘玩过。俺喜欢拆里面的磁铁用

磁铁不奇,最奇的是磁铁上的一个弧线的金属,金属面就一点磁性都没有
放螺丝刀上不错的。
对,那个铁真的好用

网友:
有重要数据的话  找个一样的盘   就可以弄出来卅

网友:
真是传奇人物呀!

网友:
如果要修复得无尘操作。只是要数据那就找个一样的硬盘,把磁头臂整体换过来就可以读取数据了。前提是电路板的是好的。

网友:
这个我拆过,里面的磁盘可以当镜子用,呵呵

网友:
不在无尘空间拆 估计也不能用了 硬盘里有惰性气体

网友:
这盘已经报废了,,

网友:
开盘必须要在无尘环境下操作   像你这样在普通环境下打开是肯定废了

网友:
拆开过的硬盘,寿命都不长!

网友:
听罗工讲过,不能在普通环境下拆的!

网友:
里面那2块磁铁订在工作台边的墙上。放工具。

网友:
罗工技术到底有多高呢,,,

网友:
这样子能用的拆开装回也不行。坏的就不用说了。有才歌。

网友A:
你的观点错了,要这样说,开盘在无尘台里面只能说成功的机会更大,当年没有无尘台的时候,在就在桌子上面, 我们也不是一样的成功,开盘的好坏要看硬盘的型号的。要是换成ST11和12代,那就是有无尘台也很难成功。要是换成日立三星的,在桌子上面我也能保证90%的成功。

网友:
可以的。你要先看是不是确定头坏了。开盘的环境,只能说在无尘台里面更方便,更高,在普通的环境也是可以的。这个需要一定的熟悉程度,这个和盘有关系,有的盘好开,有的盘不好开.我可以用我的经验告诉大家.开盘就好比显示器换灯管.熟练度很种要.所谓的无尘台是给客户看的,只不过自己在里面更方便.其实在没有无尘台的地方一样可以开的,开盘注意细节,对于一个新学者来说.<<数据恢复深度揭秘>这本书里面在最后面都有很细的说明
楼主要是换头的话,一定要配对相应的型号,磁头也是有型号的.开盘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神密,开盘的最关见的地方.要对磁头的了解.一个盘过来了,那种型号的盘才可以上,对盘片型号的认识,配对很重要,后者再就是自己的经验,很多盘就是一个小的螺丝的松紧度,都能影响开盘的成功.这些要慢慢的积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观点错了,要这样说,开盘在无尘台里面只能说成功的机会更大,当年没有无尘台的时候,在就在桌子上面 ...

在普通环境下的成功率取决于环境的好坏  灰尘的多少决定开盘的成功率   这样做太冒险了

网友(点评):
说真的。我认为都差不多。盘片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脆弱。我说的是经验。但教学的时候是不会这样子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普通环境下的成功率取决于环境的好坏  灰尘的多少决定开盘的成功率   这样做太冒险了

感觉若是普通环境下开盘  即使当时没有问题  也会增加产生坏道的几率

网友:
这盘已经报废了

网友(2012-05-23):
已经开盘了,报废是肯定的,如果要恢复数据这样弄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