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mf4410一体激光打印机故障

楼主(2012-04-14):
故障为复印正常。但是不能打印。也就是USB线接在电脑上检测不到打印机。看了各个线路也没有短路断路的啊。这个是不是通病呢。请问那位师傅有遇到过并修复成功的。请指示,查了一个下午了。

网友:
你线有没问题呀,通讯板的问题

网友:
你U口是否好的,线是不是好的,我见过新的板U口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