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元件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2-04-14):
昂达N61GT,C51双桥板,因为上次清灰之后就不跑码了,
今天终于有空了,就想学习各位大师实际来测试一下,无意碰到下面画圆圈的管,发热严重,一会儿就很烫手,导致周边的PCB也很烫。
上面写着D1703,这是三极管?还是场管呢?

还有这个管的作用是什么?是给南桥供电的吗?还是?

一般是什么情况造成发热严重的呢?请各位大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点评):
你可以用表测量下它的S极到桥周围的电容看看啊!

网友(点评):
mos管。。 测D —— S级 有没有电压。。

网友(点评):
毫无疑问场管!

网友:
是场效应管吧?

网友:
这个先要测量一下,他的输入输出电压正常吗?

网友:
D一般是三极管。

主板上这样的三极管,基本没有看到过,都是场管

网友:
是MOS管或稳压管,你看下中间的一个脚有没有焊在焊盘上没有就是MOS管,有就是稳压管,再看看旁边有没有连有2个电阻,有电阻就是三端可调稳压管,如果中间一个脚接地,就是三端不可调稳压管。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我这刚好有一片和你一样的板,不过是片料板,证实D1703是场效管,电压转换用的,G极接LM324的7脚,D极接通橙线,S极输出的电压给南桥供电!

网友:
赞同!负责开机用吧!

网友:
跑下线路应该就知道是不是南桥供电了。发热一般是负载短路或输入电压太高。滤波不良。管本身损坏。

网友:
同意八楼说法。

网友:
也可以查看一下管上的标号

网友:
根据外形判断是场效管

网友:
上面没有标识么?

网友:
不是场管,是普通的NPN三极管,,

网友:
不错,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随便找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是场效管吧

网友:
n沟道mos管,30V 17A,常用于内存及桥供电。一般是ST意法半导体的产品。

网友(点评):
确实是ST的, 那有什么管子可以代换呢> 去ST的官网,竟然找不到资料?只有种相似型号的D17N03,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看错了是D17NF03

网友(点评):
你这个板上的管子没坏,

网友:
看型号真象三极管,但D1703的三极管是个150W的大功率管,体积肯定不会这么小。用在主板中的这个管子应是场效应管。

网友:
最常见的场效应管,发烫管子不一定坏。跑下下路看看`!

网友:
场管 南桥供电的 N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