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 挡87 86

楼主(2012-04-14):
IBMT43挡87 86 南桥换过,BIOS换过,电压正常,有哪位大虾 遇到过我的说这种情况,给个思路。

网友:
乱换啊,怎么能换南桥呢,倒!

网友:
个人觉得你,量测一下到EC的CLK,南桥的也得量测

网友:
有可能是14M的那根相关电路出问题了,好久没看,你可以寄过图纸过来我看看,方便的话。QQ28651593

网友:
应该是不过内存吧

网友A:
其实我想说是不是没装安全芯片???

IBM当安全芯片是85
T43哪来安全芯片

网友B:
我有修过跑87的 换个CPU好了

网友:
还没有到内存那呢,在检测内存前,你可能量一下内存的信号看看有没有动作,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
关键是怎么跑到87的,直接到的,观测跑变过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想说是不是没装安全芯片???

这个板子好像没有安全芯片,我是没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修过跑87的 换个CPU好了

CPU换过一样

网友:
哪就不好修了 修过几片这样板,只修好一片换CPU好了

网友:
这个87 是直接跑到的  还是前面还有别的代码

网友C:
目前手上有一片和楼主一样的主板跑86,BIOS刷过,北桥重植过,南桥也重植过也不行。板子已经换了,旧板还留在店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手上有一片和楼主一样的主板跑86,BIOS刷过,北桥重植过,南桥也重植过也不行。板子已经换了,旧板还留 ...

H8呢  有些问题会跟他有关系的  因为里面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