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电路图里为什么有两个MAX1845?

楼主(2012-04-14):
IBM t40电路图里为什么有两个MAX1845?它们各自有什么用呢?

网友:
你的图呢?这叫人这么论断???

网友:
没图   很难 给你分析啊

网友:
你的板子上肯定有两个1845吧

网友:
IBM T40里面有三个1845,分别是给南北桥显卡和内存供电好像还有一个CPUIO的电压,具体好久没有修了,忘记了

网友:
有3个MAX1845的,分别产生VCC1.2M  VCCCPUIO  VCC2.5A  VCC1.25B  VCC1.8M  VCCVIDEOCORE
VCC1.2M经过MOS管转换成1.2B给北桥供电,VCCCPUIO给CPU和北桥供电,VCC2.5A给北桥供电,经过一个MOS管转换成VCC2.5V给显卡供电,VCC1.25B是作为内存槽边上电阻的上拉电压,VCC1.8M经过MOS管转换成1.5M给南桥供电,VCCVIDEOCORE给显卡供电。
刚学的额!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MAX1845是同一个芯片,但是他们在该主板上所组成的电路不一样,他们所输出的电压也是不同的,他们分别控制MOS管分别给南北桥和内存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