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天PR 2E 打印的时候,还没打完就不打印了

楼主(2012-04-14):
PR 2E针式打印机打印测试页,只打一半就不打了,然后再放纸又开始打印怎么回事。

宇光 -4 请发到正确栏目

网友:
PR2打印机你可以尝试恢复出厂设置或把主板上的字库拔插一下。具体操作你看一下

网友:
驱动没有装对吧

网友:
这是因为纸张大小设置小了 修改下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