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S60笔记本维修:成功修复大短

楼主(2012-04-14):
海尔S60笔记本维修:成功修复大短
海尔S20    版号:S20II1
客户拿来修, 接到手就习惯性的拆下电池上可调电源。一看5A多,大短啊,就立马拔掉拆机了。这机器长得很古怪,排线长长短短乱七八糟的。把裸板拆下来也习惯性的打了个各大电感的阻值,都正常没有短路,于是打开图纸就直接找到主板电源借口如图   从DCIN借口一路往下测,就打到PL4这个貌似电阻样子的长长的电感短路,后面的就都短路了,本想把PR83这个电阻拆下外接电源正准备烧鸡的,发现我焊功不行  就算了,直接接19V可调电源,起先把电流打到最小就直接插上主板了,整板摸啊摸,就摸到PC5这个电容烫手,哈哈问题找到了,直接拆下就不短了,各位新手们是不是很简单?    最后顺便把笔记本维修图纸附上:

网友(点评):
能问下嘛?烧鸡法有那些情况的短路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A:
传说中的烧鸡,我一直没试过,请问哪款可调电源可以烧鸡呢?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呀

网友:
哪款可调电源都可以烧鸡,电流控制好来就OK了

网友:
我还是喜欢用这招

网友:
太NB了,跟你学习了,增见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烧鸡,我一直没试过,请问哪款可调电源可以烧鸡呢?

请问哪款不能烧鸡? 问这么弱智的问题。

网友:
烧鸡疗法果然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哪款不能烧鸡? 问这么弱智的问题。

额,要是我这款不能烧鸡,你是不是吃下去?

网友:
嗯 学习一下 还没学到笔记本 呵呵

网友:
秒杀啊今天你

网友:
话说烧鸡遇到疑难杂症就悲剧了 新手慎用啊

网友:
短路还好修,就怕不短路。开机掉电

网友:
学习了。。。。。。。。。。。。。

威远科技丶 -5 严禁灌水

网友:
电容击穿   楼主运气可是真好

网友:
学习个。,谢谢楼主的无私贡献。很好的材料。

网友:
    楼主运气好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