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通电后滴哒的响怎么解决?

楼主(2012-04-14):
一台杂牌17的CRT 故障 为通电后 一直滴哒的响 指示灯有亮 。 电路板上没什么烧毁的痕迹 。测试下 行管 没坏 。 断开高压包的+B断开 ,就不会响了 指示灯正常 。就是没升压 ? 这样是不是高压包 坏了? 请高手们指教!!~
显示器

网友:
查查滤波电容。

网友:
没有数据,讲述的也笼统,给你点参考:1、过流保护了。2、行变击穿打火,或行变内硅堆打火。3、+B电压是否偏高。4、查一下行逆程电容的容量是否发生变化。
同意楼主:
5.0
zhuaiwei7531
同意楼主:

网友:
高压包坏了,以前我修过一台一样的显示器,滴哒的响声是继电器发出的,但继电器没坏.

网友:
焊空行管C级 或者摘掉 看电压能升得上去嘛 可以基本可以判断 高压包坏了

网友:
没有升压,就可以说明升压电路可能有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断开行管,接一40W灯泡,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我这有台同样问题的 还没修 crt感觉没必要修了 有空学习下也是不错的

网友(2012-05-16):
有的是开关变压器周围有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