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品牌机的板通电自动触发

楼主(2012-04-14):
MCP61PW-HW。一开始点不亮,爆了几个电容,以为换后就ok了,结果通电自动触发,查了io、电源接口、开关针、相连的小元件,都没发现问题。还有哪里需要查的?

网友(点评):
按住4秒能关机不?能 ok 不能绿线相连线路

网友:
来个人解答下。

网友:
有的正常的机子,不正常关机也会自动通电的,你正常关机试试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跳过BIOS

网友:
说下IO型号,是不是SMSC的

网友:
看下bios里的电源管理项。还有就是很多品牌机在非法关机后没有点亮状态强行关机或断电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网友:
这个情况不可能是个小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