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NY BX165CP 不显示

楼主(2012-04-14):
求助大家给指点下这款机器是那里的问题 SONY BX165CP 冷机器时候可以开机正常 也能正常使用 等机器热了关机或者重启 就不显示了
重启
不显示
求助

网友:
不显示时候看看缺不缺电压或是信号

网友:
查查看是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电压不缺 就是信号不确定了 另外应该不是散热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