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源有时12v,5v输出只有8v,4v,有时正常。

楼主(2012-04-14):
         一个电源原来故障是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后来拆开时检查就发现5vsb正常,可是短接ps-on没反映,量了下7500b4脚为高电平。然后强行短接4脚到地,有输出了,可是12v才8v,5v才4v,-12v才-8.4v,电源本来就没有设计-5v。然后有时一切输出都正常。我想应该是虚焊了吧,不过我真不知道哪里虚焊了。求前辈指教下。

网友:
如果你怀疑是虚焊就加焊7500、主开关管和主变压器吧,还要查推动和主开关管电路、后级输出有没短路

网友:
是不是滤波电容有问题?

本来也怀疑电容有问题,但是没有一个有明显问题,而且每路输出都不对,所以想先来论坛问问。注:主开关管的加速电容我已经换了新得50v10uf。不过问题依旧。

网友:
        我也是怀疑,不过我量了7500b各脚电压,没有什么跳动。所以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7500  4脚高电平,就是保护了,如果输入没有短路,就看339(或324)及其外围元件了。

电压低339也保护得,人家说了短接后输出电压明显很低。

网友:
应该是电压低引发的保护,有时候能输出正常电压,就是7500B周边元件到主电源开关那一块,有某个元件虚了。看不出来的话,对明亮光线,看那些焊点,有黑圈的都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