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除2搞定BENQ U101上网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2-04-14):
此机是个还算老板的小老板拿过来修得。说务必得修好,里面资料很重要。OK!~插电试机电流上到0.14掉电。一看掉电心里有数了,肯定是电压出来的不全。跟小老板说要拆机检查然后才能确诊问题并报价,开单留机。话不多说下面维修细节。
首先量各个电感对地阻值,基本OK。待机3 5V正常。开机瞬间测量1.2V正常,1.8V只有0.4左右,1.5也是。然后看图纸时序一步步走
VDD33 FOR LAN3.3V正常。
接下来EC_RSMRST#是EC99脚发出经R126进南桥,测R126一段瞬间有3.3V正常
再接下来是DNBSWON#是EC115脚发出经D15到南桥,测D15一端3.3V,另一端1.5V开机跳变正常。
SUSB#SUSC#SUSON#均正常。
+3VSUS也正常。那么接下来就是+1.8VSUS.狐狸尾巴漏出来了。
此电压是PU7  51116产生,测量8脚VDDQSNS发现开机瞬间也是0.4V左右。不正常,心想既然既然有0.几V的输出要么就是芯片坏,要么就是虚焊。话不多说放油加焊。
开机在触发1.8V,OK电流跳变。接屏OK。
写的不好还请见谅....^_^

网友:
今天刚好修的一个 早上修的好了,和你说的差不多

网友(点评):
同喜 同喜。各老大门,给点分分啊。小弟第一次发稍微有点技术含量帖。还望鼓励下。^_^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学习

网友:
能遇上这种问题就美了

网友:
不会看电路图,LZ发的看不明白,痛苦,求解答我这迷路的小羔羊

网友:
明显硬盘和本本亻不修得好没关系 楼主思路也很清晰.不错

网友:
可以先告诉客户,即使修不好本,他的资料也没事

网友:
有思路就不怕  嘿嘿

网友:
有些信号 不知道是 开启还是 干嘛的

网友:
不错,感觉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终于有人给俺加分了。谢谢!~谢谢!~(热泪盈眶)

网友:
理论牢固  就是好办事

网友:
少供电的机器好像很多哦

网友:
怎么加分??点哪个啊

网友:
修机子 修的就是思路吗,,,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哇~
    佩服!

网友:
同信号的就是牛逼    我还是要慢慢学习  也从学习中积累经验

网友:
郁闷 看来我理论要加强啊

网友:
楼主经验,理论不错!

网友:
这种好事还是难遇呀!

网友:
思路不错 不过运气更好 现在的本本少供电 加焊一下就好的少见哦

网友:
神速呀。。一针见血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的很,学习了

网友:
学习楼主思路清晰啊

网友:
思路清淅。。。学习啦。。

网友:
学习了..

ltf131425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修好不花一分钱本钱  厉害

网友:
思路真重要  学习楼主了

网友:
烦的就是怎么看这些英文信号

网友:
楼主真是 好思路

网友:
楼主时序了解的很情况,对这个还是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