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2-04-14):
液晶显示器的驱动板如何写程序呀

网友:
购买专用的工具还有配套的软件和程序

网友:
用编程器写

网友:
找纸笔 手写啊
应该是驱动板怎样写入程序吧

网友:
用编程器,淘宝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编程器。

网友:
能说的具体一些吗

网友:
4楼处的广告不就是液晶编程器吗?
有两个VGA口,用VGA线连接液晶和编程器,在用电缆连接编程器和电脑,在用编程器赠送的烧写软件写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