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205硒鼓报错

楼主(2012-04-14):
手上有一台联想的M7205一体机,今天去换粉后机器工作正常,我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客户说又抱缺粉了,我过去后果真是缺粉。想了下是不是没有给硒鼓清零造成的,于是我就把硒鼓去出来,在待机状态下把硒鼓仓门打开,按了机器上的“清除/返回”按键。在打印了一张用户设置列表,日志显示硒鼓、墨粉均为100%。因为客户说有很多文件要复印,我就帮她复印了几十张。大概有60几张的时候有报缺粉了。    硒鼓的光电检查孔是封上了的,卡子也是复位了的。    此机器在我手上是第二次加粉,他们原来也加过,问了一个人她说不清楚。我只好给她说硒鼓的加粉次数已超过了,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下次就换整个硒鼓吧!

此机器复印了9303张,打印了1586张,列表为2张。总打印数为10891张。

搓纸轮组件我换过一次了,上次是纸盒上不了几张纸就报卡纸的问题,已解决。

现在是乱报硒鼓缺粉的问题,望高手解决。(除了换新硒鼓哈)

网友:
打开前盖-按清除/返回键--出现REPLACE  DRUM?    1 YES     2 NO  --选择1YES    再盖上前盖就好了。如果你都把硒鼓两边的光电检查孔是用东西赌住,白色卡子也是复位了还不行就话,尝试再做一遍刚才的,真不行只有换鼓了。

网友:
都做了的,一个硒鼓能换几次粉?

12A的硒鼓都没这种现象

网友:
能加几遍这很难说,套鼓太贵了,我都是换鼓芯的比较多,但你这种现象最好也是换了吧,还可以赚点钱,代用的比较便宜的

网友A:
硒鼓两边的光电检查孔是不是没有堵好了?或者不堵试一下,返正如果要换粉盒也得换,不要搞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硒鼓两边的光电检查孔是不是没有堵好了?或者不堵试一下,返正如果要换粉盒也得换,不要搞这么多。

我用硒鼓上面的封条堵来的,粘的牢靠的很

网友B:
此机器复印了9303张,打印了1586张,列表为2张。总打印数为10891张。这算是少的了。我这边有几台一直是我加的粉,人家都有打印和复印都1.5左右了,鼓还是好好的。是不是你没有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机器复印了9303张,打印了1586张,列表为2张。总打印数为10891张。这算是少的了。我这边有几台一直是我加 ...

我以前一直都是这么加的啊

网友C:
怪事,我以前遇到过,不过堵住光电检查的小孔就对了,解决了的话分享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怪事,我以前遇到过,不过堵住光电检查的小孔就对了,解决了的话分享一下啊

都是堵好了的哦

网友:
学习哈 我是新手

网友:
一般报鼓错误  清洁充电座 电晕丝 都可以的

网友(2012-05-16):
从你说的情况看,是该换硒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