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20zg 换显卡后开机不亮

楼主(2012-04-14):
今天收了台7420ZG的本本。开机花屏 ,603独立显卡板   换631显卡后开机不亮,查显存没电压。电压控制是从显卡过来的。换了好几个631显卡都是一样  。请高手解答

网友:
会不会换芯片的时候把小零件搞掉了呀,仔细检查下,应该不会再是芯片问题

网友:
看了,没有芯片掉啊。晕是我了

网友:
如果确定两个显卡能通用,那应该是一些小电容电阻的问题了。另外显存供电可能要看一下是否有短路存在呢。有时装显卡会出这种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掉件了,不然不 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