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的怪问题

楼主(2012-04-14):
今天碰到一台联想台式电脑比较奇怪的,开机没有显示的,用测试卡检测会跑数的,是显卡问题?但是集显的,桥有问题吗?(但是是上门服务的,没有显示器和显卡试机,)无奈多手把显示器关了再开,其怪的事出现了,有显示了,关主机,再试,又没有显示了,黑屏,把显示器关掉再开又有显示了。顾客说麻烦一点也没有问题了,不想修就没有带回来修。我也没有搞明白是什么问题?请问大家有碰过这类问题的吗?

网友:
坐等高手来解答了~

网友:
同步线有问题?

网友:
新显示器也有这样的情况,先开显示器再开主机就OK了。

网友:
先开显示器再开主机不行的话,看看显卡

网友:
显示器问题

网友:
期待高手解释

网友:
你插个独显进去,用独显接显示器来测试,如果解决到问题,就是集显故障,解决不了的就是显示器故障

网友:
显示问题

网友:
显示器的问题,驱动板和高压板都有可能。

网友(2012-05-28):
装个独显试试

网友:
当时你肯定那个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