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电影维修一例

楼主(2012-04-14):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台惠普 品牌机,故障现象为其中一个鼓包:开机不通电。凭直觉电源坏了,随后拆开电源,目测那2个大电解电容200V 470UF 其中一个鼓包了。再仔细一看 2个开关管炸了,拆下用万用表一量是坏的,后找来相关配件 全部 换好,插电开机电脑正常启动了!至此维修完成。
电脑

网友:
“惠普 电影维修一例 ”,刚知道原来惠普也拍电影的

网友:
刚看了是杂牌电源,现在变成是惠普电影了,来骗分的吧。
同意楼主:
5.0
hjq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上的不学东西就别在这叽叽歪,我发的贴子都确实是修好的
补充内容 (2012-5-17 18:22):
难道说电容 使用时间长了 不会自己鼓包吗?一定是其它元件坏引起的吗?
补充内容 (2012-5-17 18:23):
午夜回梦的 说法不完全 正确!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hjq
同意楼主:
再发这种就有灌水的嫌疑了哦

网友:
雷动九天
反对楼主:
论坛上很多是老鸟,你这点小问题就不用拿出来发贴拿分了,被人白眼就不好了

网友:
午夜梦回
反对楼主:
无价值资料。感觉电容鼓包的原因阁下并没有去查明,换言之有可能此电源还没有完全修复。

网友:
字 打错了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