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彩品牌电源的维修

楼主(2012-04-14):
一多彩电源 龙卷风系列 故障现象为接电脑 按开机键后 不开机,随后用电源测试仪接上24针供电接头 和 12V接头插电测试,结果只有5V待机电压,说明辅助电源部分是好的故障在整流滤波电路部分,其余均无输出,随后拆开电源,目测保险管没熔断,无任何原件烧黑,用万用表查整流电路前端220V 正常,再用万用表查 整流桥2个输出点无300V 输出,然后用表测量整流桥竟然是正常的,为什么没300V 输出呢?再从头查了下,2个大电解电容正常,限流电阻正常,整流桥也是正常的。至此维修陷入了困境,随后在心里理了一下思路,根据以前看的维修资料,除了 电解电容,整流桥,限流电阻外,还有个压敏电阻在大电容前端,但是看资料一般压敏电阻是不易损坏的,到此忘了还有一个地方出问题的话 也会导致没300V输出的。就是靠近大电容的2个开关管,随后用万用表一测,其中一个13009已经损坏,随后找了同型号换上通电开机 用电源测试仪插上24针接头和 12V CPU供电接头后 测试仪灯全部亮起电源已经正常了,至此维修结束。

大只佬 -6 描述问题有严重逻辑错误。不解释清楚不解除.

网友:
佩服楼主的在线测量技术 能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
谢谢 朋友的夸奖!我也是正在学习中啊!

网友:
没有300V电压,待机5V是怎么来的呢?

有5V待机,主电源不工作,自然要查主电源的开关管部分了,又和300V有什么关系呢?

完全是误人子弟。
而13009不能是短路,因为短路就烧保险了,但电源是有待机5V的

网友:
我现在修的这个13009炸掉了,保险同时也烧了,桥也挂了,更换后电源无短路。但是只是5伏待机电压,却无法启动

网友:
楼主叙述有问题:1、没有300V电压,5V待机电压不会有的,除非5V前单有整流、滤波系统。2、13009短路会烧保险,断路不会影响到300V电压有与无。

呵呵,讲真话了,你呀你呀。。。。。

网友(2014-07-08):
13009烧掉直接换上就好的机率和中彩差不多,没有直流300V哪里来的待机5V?本人感觉电源测试仪基本就是个摆设,电源有电压不能保证有足够的电流输出,这个LZ修电源的路子不是正宗,没有推广的价值。真正修好的电源要在使用负荷下验证才是真正修好。

网友:
干维修谁没有几块点不亮的主板?使用这些坏主板加上有坏道的硬盘,就是最好的电源测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