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恒流源出发就掉电

楼主(2012-04-14):
我估计是我的恒流源坏了,电流从0.01-0.80-1.50左右-2A以上然后掉电

网友:
估计有短路吧?

网友:
电流别人调到2A了啊
仔细点看下哟

网友:
啥机子啊

网友:
电流那调保护了吧。

网友:
应该是恒流源旁边的一些元器件短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