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这是不是单8屏!

楼主(2012-04-14):
一台15寸洋垃圾,驱动板坏了。想改通用的,不知道屏是不是单八的。小声问下红圈里的是传说中的100欧电阻吗?
原装屏线是20针的。只有19根线..

网友:
换通用板把。

网友:
是单8.........

单8

网友:
估计换通用板也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屏线改好了,通用板点不亮。难道要写程序。
屏厂商是夏普,型号K2554-2

网友(点评):
用万能板 可以跳程序的那种。

网友:
型号说的不对,应该是LQ开头的

网友:
是单八的 你写1024*768分辨率的单八驱动试试

网友A:
换通用板也不能解决问题,我也有类似的经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通用板也不能解决问题,我也有类似的经历

用的是鼎科2621,跳线了不行,写程序也不行。小日本真变态.什么东西都不兼容。配件贵得要命,就像索爱手机TF卡不用。非要用M2卡!玩个性脱离主流自寻死路..

网友:
这个不好修啊!我也有一台是30针的.电源也在一起,没有见过这样的接口.

网友:
是这样的接口.两边那两根是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