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电源灯忽亮忽灭,PWM芯片SG5841改1200AP40过程

楼主(2012-04-14):
一个客户拿来一个联想17寸液晶,现象是不通电。
查电源,发现场效应管开关管烧坏,保险和场管限流电阻未坏,用2N60更换场管,通电还是不工作。
PMW芯片是SG5841,发现SG5841的供电脚无电压,查两个150K电阻,都烧掉了。更换好,上电,显示器灯亮了,以为成功了,谁知接上VGA线,才亮了5秒,电源指示灯就灭了,然后过了半秒,有自动亮了,然后又灭了,就这样忽灭忽亮。
测12V和5V直流输出电压,是一下子有,一下子没有。估计是保护了。
量12V和5V电阻,也不小啊。去掉灯管接线,发现这回不灭了。电压也正常。难道是灯管高压部分有问题?
断掉原线路高压部分供电,外挂一个高压板,结果发现还是还是忽灭忽亮。
好像是负载重的样子或者是输出负载差。
检查了很多外围元件,都没有发现问题。查了SG5841的保护条件,发现都没有一个成立。
难道是SG5841有问题?手上没有SG5841,大概看了一下,好像和1200AP40原理差不多,于是就有了改线路替换PWM芯片的想法。
对把SG5841吹下来,再不增加外围元件的情况下,直接飞线

在保险处串入100w灯泡,开机,亮了。显示正常。电压也正常。去掉灯泡。拷机。
开了2个小时,发现场管温度大概有60度这样,不知道正常不??不知道能用多久。
哪位大侠给点建议。

网友(点评):
笨蛋,用2N60供电整台液晶用,不烫才怪,这是谁教你的,你的第一个步骤换的管子就错了,导致后面的一堆问题和功夫,起码要6N60,8N60或者10N60的管子哈。

网友:
把元件还搞到外面来了.不错嘛 ...最好找个原型号换.

网友:
是不是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场管2N60功率太低了,换大一点的比较好.

网友:
其实你可以把限流电阻换掉,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要是我,早就用通用高压一体板换了,楼主电路基础真好!

网友(点评):
维修啊,不是换,要是来一个换一个,那我们就是不维修是售后了!

网友:
这都能修好厉害啊,叫我就放弃了。

网友:
如改电源管理芯片,外围电路也要改的。温度有点高。拷机长一点再看看温度是否上升?

网友:
还是改通用高压吧,省的以后你返工。改线路能用,但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什么通用高压板,人家楼主改的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好像没看到楼主外接灯管试?

网友:
估计激励过高,时间长了还是会烧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60度有点高了,,,有没有用示波器打一遍波形哦,,,,
还有就是你改的也太难看了,,
看看我的 ...

见笑了,的确不是很美观,为了绝缘,在底部垫了片透明的塑料片,以后还多和您学习

网友:
改的不错,不过温度偏高,建议用回原芯片或直接用通用高压条改,我一般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5841也备点吧

网友:
楼主用7N60B嘛,2N的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