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W显示器换更驱动板分辩率无法正常!

楼主(2012-04-14):
三星E2220W显示器换更驱动板DVI接口分辩率 无法正常!最高只能设在1280X1024上!据卖家就用VGA接口又可以设定在1680X1050!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我也遇到过,问过售后,说是厂家设计的问题。显示器没有毛病

网友(点评):
E2220有两种屏,也就是要配两种驱动板,一种是高分的,为1920X1080,另一种是E2220W不是高分屏,为1680X1050,两个板不通用。

网友:
程序有问题,现在指示的是19寸的,,

网友:
把驱动板程序刷一下

网友:
哦!为什么VGA接口又可以?

网友:
感觉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还是程序重找个刷

网友:
程序不对吧,从写个22的试试。

网友:
三星就是在,mcu上面做文章!

网友:
看一下屏的型号是多少,三星的显示器更换驱动板后都需要重写DDC数据的,

网友:
驱动板要根据实际的屏参来写入对应的程序,你这个重新写入正确的数据就行了。
很简单。

网友:
刷下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