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 led 15.6的屏 屏暗 ????

楼主(2012-04-14):
换过屏线 屏没换过  屏上面有19v 还有 保险有3 v 但是就是屏暗 ???是什么坏了,led的 高手求救,,,,,,

网友:
屏上找VCC VDD 之类的,看有无供电,再看下主板屏线接口各组信号供电都是否到位,

网友:
先代换,在维修

网友:
估计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先换屏试机再说动机器 如果是平的问题 与Led的升压电路有关

网友:
屏上排线附件 pwm没有电压 我从主板上拉了个19 结果好了  一切正常  不了 客户拿走后打电话说 想装系统 插了u盘后又不亮了  明天要等客户拿过来了 ,不知道又是坏了什么 求解????

网友:
明天看了再说把 应该不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