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 没待机怪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04-14):
测TPS51221,23脚20v 22脚VL 5V 12脚ES信号也有电压,4脚21脚3v 5v控制信号没电压。TB芯片59脚有20V 61脚有3.3v。现在没有3v 5v.......如果把TB芯片的46脚用刀片挑起来,3v 5v 待机电压就出来了。但不能上电。怪问题第一次碰到。
芯片

网友:
附带一个图纸上来好吗

网友:
那就换芯片啦

网友:
TB芯片换了几个.只要TB芯片的46脚焊下去46脚就没电压了.挑起来电压正常,3v 5v出来.
怎么截不了图?

网友:
换个芯片实验下。。。

网友:
后极有短路的地方,好好查下

网友:
很明显保护了啊。46脚 是干什么的 。看图量下对地值。跑图。

网友:
温控电路有问题。保护了。 46pwrshutdown! 这个是必须为高的。这个为低。怎么会送出 M_ON1 M_O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