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直流电大揭秘——通俗理解法

楼主(2012-04-14):
交、直流电大揭秘——通俗理解法

  我们所用的电有两种类型,即交流电和直流电。下面我用通俗性语言来讲述一下。

  1、从字面上理解其方向:

  交流: 想一想我们人是怎么交流的呢?一个人说话,众人听那不叫交流,那是演讲,两人或两人以上相互间有问有答,有来有往才叫作交流。交流电就是如此。流出去再流回来有来有往。所以交流电有两个方向,且没有正负之分(其实是无法分辩,也只能在瞬时说出其极性来)。

  直流: 一直,径直的流,永不回头。直流电只从正极流向负极,所以直流电只有一个方向。

  2、从比喻中理解其幅度

  初学电子知识,会感到电过于抽象,所以我们可以把电与熟知的东西进行比喻,因为电流与水流极其相似,因此我们可以把“电”当做“水”,“电路”就等于“水路”。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其它东西来比喻。(详见下文)

  回想一下渠水在流动的时候,我们站在渠的某处,水流过这里时水量的多少是不是随时间不断变化呀?一会儿多,一会儿少,其实电在流动过程中也是这样。交流电的大小(幅度)在不断的变化,而直流电(比如干电池)的大小基本不变。

  电子技术专业里一般把幅度变化的电称为交流电,我们常提到的信号(比如声音信号、图像信号、温度信号等等)就是交流电。而把幅度和方向不变化的电称为直流电,它的用途是为电路提供能源(即供电)。

  3、从思考中理解交流电的频率

  既然交流电方向在不断的变化(流出去又流回来),那么你知道它一秒钟要流回来几次呢?每秒(单位时间)多少次就是频率(天下人都知道),电学中用Hz(赫兹)来表示,比如我国照明用电规定为50Hz,它的意思是导线中的交流电每秒要流出再流回50次。

  4、从故事中理解交流电的相位

  张三和李四都是发电厂的职工,某天张三于7:40:35启动A发电机开始发电,而李四于7:40:36启动B发电机开始发电,这两组发电机都是220V交流发电机,且频率均为50Hz,请你思考一下,如果我们在7:41:00时分别测两组发电机的电压,大小一样吗?哪个大哪个小。

  说明:我国发电厂输出的交流电变化规律如下,前0.005s之间电压从0V开始升高到220V,第二个0.005s又从220V降为0V,且这段时间 (0.01s)电流向外流出,第三个0.005s仍然是从0V开始升高到220V,第四个0.005s又从220V降为0V,不过在这段时间 (0.01s)内电流是流回,电学中把这流回的电记为负值,下一个0.005又向外流出……如此循环往复,这种规律在数学上称作正弦,所以这种交流电也就美名其曰:正弦交流电。

  根据正弦规律和A、B发电机发电时间先后,我们不难推算出,B发电机在7:41:00时与A发电机输出电压不相等。

  以上故事表明,两根导线中交流电既使都是由220V、50Hz的发电机供电,因发电时间不同,或其它原因造成某根导线输电时间“提前”或“延误”,都会使输出电压或电流不相等。电学中把这种输电时间“提前”或“延误”称为相位的超前或相位的滞后。

  也许你快晕了,交流电咋这么多问题呢!好,我们趁热打铁赶快来总结一下:

  (1)交流电有两个方向,流出去再流回来,大小在不断变化(照明电变化规律为正弦)用频率可以表示交流电方向改变的快慢,用相位可以表示交流电输电起始时间。所以电学中把幅度、频率、相位称做交流电三要素,说的真好,只有三个都说上了,才能说清一个交流电的特征。

  (2)直流电只有一个方向,即:电流只能从正极流向负极。它的大小是稳定的。因为大小方向不变化也就没有频率和相位之说了。看来直流电比较简单哟,呵呵。

  5、交、直流电在电子技术中的应用

  根据以上论述,大家已能分辩出交流电和直流电,那么我们照明用电、工厂用电是交流电,干电池、蓄电瓶等是直流电。这是从电能或供电角度讲的,那么我们电子技术领域里的交、直流电又该怎样理解呢?

  电子技术专业里一般把幅度和方向变化的电称为交流电,我们常提到的信号(比如声音信号、图像信号、温度信号等等)就是交流电。而把幅度和方向不变化的电称为直流电。

  关于交、直流电在我们电子技术里的应用,我们可以做如下比喻,把元器件组成的电路比作一台加工机器,那么直流电就是让机器运作起来的动力源(电动机或柴油机),而交流电是我们生产的原料。我们学习电子技术就是为了能正确的操作这台机器,让机器生产出我们想要的产品。参考图如下:

  例如:收音机这部机器是将原料——无线电台信号(交流信号)加工为我们人耳能听到的音频信号(仍是交流信号),要想使收音机能够收到电台必须得给它提供能源,大家都知道的,收音机用干电池,也就是直流电了!

  说白了,我们电子产品(如电视机、收录机、MP3等)的能源提供(即供电)都是直流电,而待处理的信号都可认为是交流电(变化的嘛)。

  以上是学习电子技术的粗知薄见,仅供大家参考,不妥之处还请各位大虾们批评指正。

  【转自百度空间】

网友:
确实很通俗哈。。  不过我还是一只半解、  我、做电脑维修的。    对于电流还要多学习啊

网友:
有些就是能做出来但说不出来,有些能说出来但做不出来

网友:
哈哈 楼主有才学习到了

网友:
曾几何时,自我感觉对交流直流的理解无人能及,自从看了楼主的通俗理解法再也绕不出来了

网友:
交流 直流 在强电,弱电,电子技术。的叫法很多人都点搞不明白。交流在照明动力电里面是正半周的负半周互相交替的称为交流。在电子技术里面可变信号称成为交流 。直流到没什么变法 干电池  蓄电池 交流整流滤波后成为直流。这个也是我以前学了强弱电  后来在学电子技术才知道的。

网友:
我记得在单位里 弱电基本上属于电话、通讯类的。

网友:
哈哈 语言生动形象,很适合给小学生上课

网友:
楼主讲解的通俗易懂,很适合初学者的学习

网友:
楼主的基础肯定很好,我对于电子电路,还是很蒙,不过一直在努力!

网友:
应该大多数初学者一看就能理解,还是不错的,值得学习谢谢

网友:
这个理解还不够通俗,,,直流电还可以,交流量我的理解是这样,比如说是220V市电,可以把当做一个220V的电池,正负级来回对调,每秒钟调换50次。

我很赞同^_^

网友:
LZ的东西看了很好,让人学到很多

我一直的理解都是这样的,交流电不分正负,不规定方向。直流电分正负,规定由正极流向负极。电子元件用的都是直流电。

网友:
对于原理很多地方想不明白,比如说220V交流电分零火线,零线不带电,火线带电220V?它流进流出是从两根线走还是只在火线里走,电流只是经过用电器再回零线成通路?为什么不同相220V电压就是380V为什么不是440V?

网友:
很通俗也很好理解。

网友A:
我认为不稳定的电就是交流电,你看交流电老远都可以电着人,不一定跟着线路附近跑,直流电就是稳定的电,直线吗不会乱跑,听话,才是我们小型电路需要的。

网友:
谢谢楼主  你的材料很好 ,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不稳定的电就是交流电,你看交流电老远都可以电着人,不一定跟着线路附近跑,直流电就是稳定的电,直 ...

直流电电人很麻烦的,医院理疗用的就是直流电。
一旦电流大了烧伤人,表面看不出怎样,实际上在皮下烧出个“坑、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