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时序问题

楼主(2012-04-14):
全主板不复位,查pwrok正常
vrmpwrgd无电压

vrmpwrgd输出 一定要在什么正常的情况下(6312的工作条件)
这个信号在时钟电路前 还是在时钟工作之后才会工作
新手 ...

网友:
主是CPU供电的PG,在时钟之前

网友:
VRM-PWRGD是CPU核心供电电源好信号的意思,此信号到南桥,作为南桥产生复位和CPUPG信号的条件,此信号不正常,不会输出CPU核心电压。在时钟电路之前的。

网友:


网友:
VRM-PWRGD
怎么样判断正常啊,测那个电压?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在南桥输出复位之前
北桥与时钟电路没有参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