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索LD790A F179 电源板 VA721高压板 PWR0401704003 液晶一亮一黑

楼主(2012-04-14):
尼索LD790A F179 电源板 VA721高压板 PWR0401704003  液晶一亮一黑,循环,  显示器型号我忘记了,就是使用上面那个高压板的,上电,指示灯一亮一黑,屏幕也是一样的,断开灯管部分也是这样不正常,指示灯一亮一黑。奇怪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样弄,改通用高压条吗。

网友:
我见过一台唯一的显示器,情况和你说的一样,换高压板后修复。

网友:
谢谢,这台机器本来我定了高压板原装的过来的了,后来顾客说不修理了,呵呵,谢谢了,因为也是同行转同行的过来的,很复杂,没有什么钱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