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显示器RTD2120L+2045开机几分钟后黑屏

楼主(2012-04-14):
一台22寸液晶显示器,是AOC代工的,什么牌子不知道

一个电源高压一体板,加块RTD2120L+2045的小板

开机都正常,但过了几分钟后就黑屏,驱动板发出关机信号,ON/OFF低电压

强行加电开机白屏,高压板应该没事,无从下手了

大家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改个高压板看看。

网友:
应该没怪高压板的,我断开驱动板NO/OFF,强行加高电压,灯点亮,白屏

我用乐华板点屏不行,可能是我的技术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