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000HE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2-04-14):
华硕1000HE,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发现公共点无电压,测量发现图中 1脚无输出,测得2脚6.8v,3脚5v,求助3脚电压如何才能大于2脚,本人头大摸不到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
电路上得不是太全看不太懂呢,确定是要6011PIN1输出高电平吗

网友:
应该是要输出高电平的,这样,点火后才能把电送过去,要查一下132—VREF的电路看看是不是送过来不对

网友:
MB39A132_VREF就是5v呀,郁闷

网友:
我的意思是不是正常板子也是这么大?

网友:
如果22K和1U都正常那就往前查,把22K拿下来看看也可以知道是否是因为前面没送过来还是后面吃掉了

网友:
看看第二脚的分压电阻    可以试试把电阻改下

网友:
你只要三角电压大于第二电压,那就加大二脚相连的PR6408

网友:
22K的电阻有没有问题 或者顺着22K的另一端去找  搞好的话说一声

网友:
P_19VDETEC_10好像在4.5V左右

网友:
测PR6411是否开路或阻值变大

网友:
你说的供电点电压  是指的19v或电源电压吗 在你图中没看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