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电阻不装行不?

楼主(2012-04-14):
优派VA1912WB的显示器,电脑开机显示器不显示,指示灯常亮绿灯,TNND我拿着小手电对着屏照啊照啊,上面啥也没有!我勒个去!拆机之后发现上面2个25V220UF鼓包 ,2话不说先换了,换好通测电压,悲剧了,电源刚插上,我就听见嗤嗤的声音,还没来得及关电源,冒烟了,还好不是重要部分,烧的那个音频那块上的芯片 烧了2个小洞,型号是什么APA4*88  AJ20*(*号的地方烧了不知道是什么数字)NND 灯管还没搞亮 又来别的问题了(第一次修也搞个轻松点的,让我换几个电容提提神啊),拿起我的手术刀,不管37二十一,把通往音频那块的4跟线全割断,一根13.8V的一根5V的 还有2跟不知道什么线(MUTE  shut),再通电测量,几只脚啥电压也没,查了下线,就是在2个针脚前面各有一个像贴片电阻一样的东西,不过上面一个标的S,还有一个不知道到时W,还是M(我觉得应该是W,呵呵)在他们前面有电压,后面就没有了,我现在手上没这玩意儿
第一个问题:::那东西应该是保险电阻吧?
第二格问题:::直接用焊锡丝接上行不行?
第三个问题:::这种险电阻到哪买?知道的发个链接给我!
机子还没搞好,我觉得驱动板也有问题,不过要等这个解决了才行,我就是奇怪,这样的话就是里面东西全坏了,又没打雷,又没摔倒,好好的用着的
想拍照片的,用手机试了几张,山寨机就是威武,很不清楚

网友(点评):
绝缘么做好烧的吧

网友:
显示器应该 一次性不会坏几个东西

网友:
你说的就是保险电阻,可以用0欧姆的贴片电阻代换,我试用过可以的。到废板上找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通往高压板的就找一个3安得保险焊上,其他的就找2 安的就得了,不过应该还有问题,要查清楚。

网友:
主要是看后面还有没有短路,印象中那个音频功放IC是APA4838的

网友:
板子不值钱,值钱的是技术

网友:
帮不到你和我无关
帮得到你和你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