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G 命令结果帮忙看看!

楼主(2012-04-14):
现在一台电脑通过路由器拨号上网,网速很慢,网面几乎打不开,数据包发送100只能收到20左右,系统重装过。PING127.0.0.1很快(不知道这是什么作用,看论坛的老人这样说的),延迟1ms,丢包0%。PING自己,延迟1ms,丢包0%。但PING网关(路由器)延迟有300ms左右,ping30次丢包22%,还会出现请求超时。ping 百度网址 也是延迟300ms,丢包22%左右,而且还会出现请求超时!测网线到路由器是线是通的,路由器已重启过,设置正确。同一路由器下有三台电脑,另一台电脑上网正常,ping 百度网址, 延迟32ms 丢包0%。第三台电脑没办法查看。我想问一下,这问题大概会是哪里的问题?是不是有第三台电脑在用限速软件?本机到路由器的线如果在通路的情况下会不会有可能出现这情况(线长30米,铜芯,线是1、2、3、6通的,但我测的时候不是直接在线两端加测线仪,而是只有一头接测线仪别一头接路由器。再另一头接电脑,另一头接测线仪,这样测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弊端)?这样的情况路由器可以排除故障嫌疑吗?

图为本机PING 百度网址 -t100 的截图.

网友:
怎么没图呀,上传失败??

网友A:
限速软件可以产生这个问题  先把无延迟的网线和有延迟的换一下 如果还有问题 就是机器的事,
然后在用猫直接连有延迟的机器,
还有问题的话 复位路由 拔掉第三个电脑网线
还不行 找有延迟机器自身毛病

网友B:
最简单做起 1检查网线线序 2电脑自身中病毒 3来自局域网ARP攻击,时断时续
去检查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限速软件可以产生这个问题  先把无延迟的网线和有延迟的换一下 如果还有问题 就是机器的事,
然后在用猫直 ...

路由器重启过了,我就怀疑会不会是网线呀?如果有人限速,那为什么另一台电脑没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做起 1检查网线线序 2电脑自身中病毒 3来自局域网ARP攻击,时断时续
去检查哇

网线线序这个怎么说?

网友:
ping 127.0.0.1就是自己,没有问题说明网卡驱动没有问题,就是没网线照样ping通,不过你的问题建议找几个方面:
1。速度,模式是否与路由匹配,前面玩三层交换机曾遇到过全双工不匹配的问题,现象跟你这个很像
2。网线有没有问题,
3。周围干扰太强?应该不至于到这个程度

网友:
大部分是系统本身问题

网友:
joryf

应该不会了呀,我重装过系统了,PING 127.0.0.1也通了!

网友:
先ping路由看掉不掉

网友:
听看楼主的回帖我们必须奋起

听看楼主的回帖我们必须奋起

网友:
PING 路由器也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