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怪问题(高手们进啊)

楼主(2012-04-14):
用电池可以开机,但是用电源(原装的)不开机,电源检测灯也不亮。测了VIN电压只有0。3V。测没有短路。实在想不通为什么?高手们给点你们的高见吧。。。

网友(点评):
看下隔离电路过了没呀

网友:
隔离电路测了没什么问题啊。。。所以才晕啊。。就连电源头线上也只有0。3V。

网友:
被拉低了,查隔离电路

网友A:
我今天遇到一个你把电池接口板子上那个八角的小芯片换掉就好了 我今天都是换那个好的

网友:
要是有图就好了。不过电源问题,100%能搞定,要么就是板子线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遇到一个你把电池接口板子上那个八角的小芯片换掉就好了 我今天都是换那个好的

哪机子是用电池完全没问题的。就是用外接不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强啊。。给点思路吧。。

这你也看不出来,吹牛啊。
好久没修过了,都忘记了。
不过有具体问题就好仔细修了。

网友:
上面有人说,隔离电路,应该是这边的电没有过去。一般在电源接口旁边,可以找找,这个问题应该不会太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你也看不出来,吹牛啊。
好久没修过了,都忘记了。
不过有具体问题就好仔细修了。

看来还是得多仔细看看查查了。

网友:
测了VIN电压只有0。3V。DC到DC有问题

网友:
你不会是测的检测脚电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来还是得多仔细看看查查了。

VIN,应该再前面就是一两个管子就到电源接口了,无非是控制管子导通的信号有问题,或者管子坏了。
有图纸最好办,没有,就得仔细看看板子了。应该能修好,不用太着急。

网友D:
看下中间那根针的电路。。延着他跑跑看肯定是隔离那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N,应该再前面就是一两个管子就到电源接口了,无非是控制管子导通的信号有问题,或者管子坏了。
有图纸 ...

测过了没有短路,这就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中间那根针的电路。。延着他跑跑看肯定是隔离那部分

我知道是隔离的问题,但就是查不出来啊。。

网友:
有个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不?

网友:
公共电没出来,应该是要查隔离保护先吧..先把公共电弄出来先

网友D:
仁宝的点火回路哦。。很经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仁宝的点火回路哦。。很经典的!

看起来应该不是仁宝的电路设计

网友:
不是吧、你说的vin是公共端吧。电源头连线也是0。3?你没测对吧

网友:
打个   你测得电压是不是给led灯供电的啊

网友E:
保隔电路上有无短路 主板没有短路的 就查一下 保护隔离的工作条件  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保隔电路上有无短路 主板没有短路的 就查一下 保护隔离的工作条件  祝你成功

还在努力中啊。。。。。

网友:
你可以放电试试。。。学习学习

网友F:
点火回路是什么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F:
点火回路是什么呢 ?????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你可以在我们论坛搜一下。。

网友:
主供电有问题,找张图跑一下就行了

网友:
电池和电源一起插大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