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内屏白屏 外接从影

楼主(2012-04-14):
一台DELL 1420来的时候外接正常  内屏开机过一会才有显示 但颜色很淡 鼠标移动要过会才看到动(刚开机的时候白屏)叫焊后 变成 外接从影,内屏白屏不显示。显卡换个 显存也换过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修 是怀疑显卡 还是显存了

网友:
求个师傅指点下

网友:
这机器显卡通病!!! 肯定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你是换升级版吗?631 如果是 可能没做好。

网友(点评):
我换了好几个 都市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点评):
显存有可能吗 从影

网友:
外接正常 内接白屏 有可能是屏幕问题啊 而且屏幕坏的话他就是慢慢变白屏 要么就是慢慢变淡 然后动鼠标后他就会很久才移到鼠标的位置 你要拿个屏幕来排除就知道了 这个机器虽然显卡容易出问题 但不是每一台都是这个问题 不要见到是这个显卡 就马上就干  这个会走好多弯路 这个故障就是三个问题 屏幕 排线 显卡

网友(点评):
我换过屏试过 易样的

网友(点评):
显存有可能吗?

网友:
说不定就是你没焊好,再重做下显卡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也是屏坏。楼主加油

网友:
没有图纸么,现在显卡做了,显存做了,能不能查查图纸,看看显卡发出的信号都有么,5楼说的屏慢慢变白的那个是屏坏了,我也遇到过,你现在就是换,都没有理论做依据,怎么行啊,说显卡坏了,总得有个根据吧,下个图纸好好的研究一下吧

网友:
快换显卡收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