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机黑屏

楼主(2012-04-14):
客户今天送来一台19寸假三星开机黑屏,打开显示器检查电源输出电压12V和5V都正常,检查高压板ON/OFF发现没有电压,去掉高压板发现还没有电压,想可能是解码板有问题了,我没有三星专用解码板,用普通板代换,显示器一切正常,想问那里有假三星的解码板,按键是触摸屏的。

网友:
写错了,开关按键是触摸的,其余的按键是按键开关。

网友:
新手路过……请问:什么叫“假的三星解码板”?是山寨的吗?
另,LZ已经说了显示正常,为什么还要找三星的解码板呢?难道用万能解码板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

改通用的触摸板不好使了,LZ才找三星的解码板!LZ你可以用2021的通用板,2021的通用板可以刷触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