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这个机子的硬盘怎么了?

楼主(2012-04-14):
今天修了一台组装机,技嘉的板子,320G西数的硬盘,2G宇瞻的内存,独立的显卡。
问题是中毒引起的桌面上的图标,除了我的电脑,我的文档可以打开,其余的都没有反映。重装系统发现还是一样,以为是系统又中毒了。于是进入安全模式,杀毒发现有病毒,杀了病毒以后重新安装系统。再进入正常模式,故障没有变化。再次杀毒没有发现病毒。
接下来再DOS下用MHDD扫描硬盘也正常。
于是,我经过用户同意只备份保留一些图片和MP3文件,重新格式化各分区后,重新安装系统。故障一样。没有办法只得用一块别的机子的硬盘,重新安系统试机一切正常。这时又把原机的硬盘挂上。把原机的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再安装一边系统,试机机子完全正常了。把系统里的软件安装完后,又把以前备份的文件拷贝到原机的硬盘上再试机,一切正常。
这次维修系统安装就装了接近10次,走了好大的弯路。虽然最后修好了,但是不知道硬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故障?

网友:
楼主可能是没有清除硬盘的MBR,MBR有毒你格式化重分区也没用。

网友:
有没有重建MBR呀

网友:
分区里有autorun病毒,重装后双击打开硬盘二次中病毒。格式化后当然OK,其实很简单,重装后不要双击打开任何盘符,先上杀毒通杀一次,这是我对中毒机的做法。

网友:
全盘格式化  哈哈

网友:
3楼做法有效 我也喜欢这么做

网友:
我直接也是全盘格式化 然后重建MBR

网友:
应该不是AUTORUN病毒,因为每次做过系统都没有访问过分区。可能是2楼大侠教导的,硬盘的MBR损坏了。

网友:
换硬盘吧,安全点

网友:
硬盘分区表  坏了  重新分区

网友:
有的时候运营商給强加广告这个不能算是病毒

网友:
可能是MBR病毒,本人装系统时习惯性的都会重建一下MBR!